E49无声音

楼主(2015-04-29):
E49无声音,外接也没有声音,。声卡芯片也换了,系统也换,也从官肉上下驱动,BIOS也刷过,什么条件都正常,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音效芯片外围。

网友:
这机器一般没声音是系统的问题  看看你的声卡芯片换号了没有

网友:
先量声卡的条件来修

网友:
供电 开启之类的都正常吗 先要看看那些的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