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楼主(2015-04-29):
电源板5V电压变成  3.41V请教高手  该如何处理.

网友:
能详细点吗

网友:
电源板12V正常  有俩个5V电容   一个电压正常 另一个是3.4V  电压低

网友: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
碰到过这个故障不用修了  换了不下10个零件。没有解决。前级的零件都换了很多。最后没招了改个双输出电源。

网友:
原理图木有    昨天以为是主板问题 换了主板  也不行 最后还是绕到了电源板这块    现在还在迷茫中啊。。。。。

网友:
电容电量不稳定

网友:
查5V的输出相连的电路,可以的话先换电容试下。

网友:
电容换过了   还是不对       之前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电容   换了不对啊啊  问题依旧

网友:
肯定有短路,查次级二极管

网友:
先换电容,再测测稳压电路,,,那些稳压管

网友A:
你的说法应该有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是5V输出,另一个是3.3V输出。其实你测到的结果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是1200AP40核心的就把这个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应该有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是5V输出,另一个是3.3V输出。其实你测到的结果应该是正常的

搜噶  确实是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不过那个显示器报废了  最后电源板 主板都换了  结果白屏   那个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