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不报错,就是没声音,可排除驱动问题

楼主(2015-04-29):
V星H55雷打,换了南桥,进系统没声音,有滋滋声。料板连拆两颗ALC887换上,插拔都能正确识别,也能正常播放,就是没声音,滋滋声都没了。两个跳线冒都正确插上也是没声音。附上主板声卡电路图,望高人指点。客户拒绝usb声卡,指定要板载的,好无奈。

网友:
难道南桥没换好??

网友:
个人认为问题还是出在ALC887及其外围电路上。

网友A:
25、38脚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桥的几率百分之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38脚的电压正常吗?

1脚3.3v    25.38脚4.99v 正常

网友:
BUHAOXIU不好修啊

网友:
不会是ALC887也分两种吧

网友:
最近刚知道ALC662的声卡分两种,一种需要12V转5V供电,一种不需要,不能只看是ALC662就认为是一样的

网友B:
是同型号主板上拆下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型号主板上拆下来的吗

不是,是两块华硕880板子上拆的

网友:
看看声卡实物上面的标注第二行后两位和你的原声卡有什么不同

网友:
驱动没问题的话就换芯片和接口了

网友:
也看看你的板子和你的料板在声卡周边的设计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MSI的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
V星 H55M-E21

网友:
你遇到了一个奇葩的客户

网友:
你要做好解释工作,好好说话客户可能就接受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声音信号的走向,也许是个好办法

网友:
尝试换个接口吧

网友:
新发现,29脚没电压,按图是连一个电感直到5vsb,现在是断的,立马飞线,但还是没声音。打算明天换回前两个芯片试试,说不定正好这个芯片坏呢。

网友:
修好没有  是什么问题

网友:
ALC887及其外围电路上

网友:
测试一下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