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

楼主(2015-04-29):
所有电都有,PLTRST没有出来,有时瞬间有波形,H_PWRGOOD也是瞬间有一下,用示波器把HWPG和VRON比较是VRON先掉电,HWPG正常,桥换了,EC也换了, 两个BIOS都刷了! 拆U17不掉电,所有电都有,但是没有发烫的,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都拆了试过。 HWPG正常VRON掉电应该查哪儿呀,请高手指点思路呀!

网友:
首先看有没有电压短路  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压到桥的没进去  小电感或0电阻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A:
U17是干嘛用的呀?顺藤摸瓜呀

网友B:
场管坏了,CPU也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7是干嘛用的呀?顺藤摸瓜呀

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压到桥的没进去

网友C:
CPU供电芯片和CPU场管全套换了,U17是一个门电路,输出的是SYS_PWROK

网友:
还是要按时序一步一步走呀,我的电脑就是y460.希望楼主解决问题,以后我就有思路了

网友:
既然电压都有,可能是少某个信号或是偏低,比如复位偏低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管坏了,CPU也可能坏了

这毛病那不成了大毛病了。

网友:
警告,不要灌水。

网友:
PLTRST#是南桥发出给北桥。无线,要是没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北桥是集成在CPU里面的吧,会不会CPU坏了拉低这个信号,楼主看看呗

网友:
修好了吗 是不是控制电路出问题

网友:
听说开关面板通病呀

网友:
不是开关面板,我上次也遇到过,不加内存不掉电,跑过内存掉电,最后没有修好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换的都换了,VRON是由EC开启的,除了EC就是CPU供电芯片这一片了

网友B:
这种机常坏这些,我修好很多台

网友:
上图纸来修。应该是不太难的

网友(2015-05-29):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常坏这些,我修好很多台

请指教是什么问题呢?我也遇到一个。电流到1点多就掉点 和他说的拆掉U17就不掉了 ,桥也换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很想知道结果。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换了桥故障还是一样。修好了的话共享一下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和CPU场管全套换了,U17是一个门电路,输出的是SYS_PWROK

请问之前遇到过这个故障的吗?换CPU供电芯片和场管就能好吗?

网友:
根据U17那几个信号去查,应该会有结果,楼主修好了说一下哈

网友:
首先你PLT RST 为什么不出来 找原因 SYS_PWRGD拆了不掉  你为什么要拆 这个? 是不是这个与门不良 还是 SYS_PWRGD输出有断线 慢慢查  你没有思路的时候要试着挖挖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之前遇到过这个故障的吗?换CPU供电芯片和场管就能好吗?

最后没修好,该换的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