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U盘不引导··求指点

楼主(2015-04-29):
接一台东芝笔记本 型号是:NB15T

原由是这样的 :客户的笔记本原本系统是WIN8.1英文版的操作系统,由于家里的孩子不适用想改为WIN7的或者WIN8的中文版系统,于是用U启动,在BIOS里面选择了从U项启动,并且按F12也选择从U启动但是就是不引导,于是就换了一个别的版本的u盘制作软件,还是不行,(在这过程中换了N个U盘启动软件了),还是一样无法引导,于是将硬盘拆下在自己的机器上GO了一个WIN7的操作系统,当装入客户的笔记本开机时,还是一样不引导,于是换WIN8,故障一样,没办法求助各位 希望指点一下  谢谢
上图 给指点一下  谢谢

哪位仁兄碰到过或者各位仁兄给指点指点 接论坛先感谢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把硬盘全格式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硬盘全格式化了

是的 全格式化了 仁兄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全格式化了 仁兄请指点 谢谢

你检测下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检测下硬盘是不是好的

跑个百分之10看看能不能跑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个百分之10看看能不能跑下去

先谢谢兄弟 硬盘MHDD检测了 没问题 并且用客户的硬盘在自己的电脑上都装好过系统 装过WIN7 和 WIN8 都很顺利

网友A:
用光盘装试过没

网友:
网络引导可否?

网友C:
硬盘格式要改为传统的才行……

网友D:
硬盘没问题的话,win8改win7分区格式也要改,

网友:
你换个硬盘在客户的机子上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光盘装试过没

此机器本身没有光驱 如果外置的没有USB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格式要改为传统的才行……

请问仁兄 传统格式是什么样的格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没问题的话,win8改win7分区格式也要改,

请教仁兄 改成WIN7分区格式要用什么样的格式 希望指点 谢谢

网友E:
自带WIN8系统的机子多数BIOS设置EFI引导方式,所以你常规安装的都是MBR引导所以不支持,主板设置里找下相关的设置选项,改成MBR传统引导。主板要是改过来了就要确认下你的硬盘主纪导方式是不是MBR引导。

网友:
只要用win8的PE 全格式化就会自动改分区的,不用操心这个,你可以在硬盘格式上看看

网友:
win8改win7要改很多的,硬盘启动格式,分区格式,建MBR主引导记录,建义你搜索一下win8改win7的方法

网友B:
感谢各位仁兄费心和耐心指点
说一下:最终本人打电话到东芝总部求助 东芝总部询问东芝笔记本的型号后,给与回复的是:此机器是海外笔记本,无法解决,也就是说在国内无法解决,无法装系统
所以放弃解决 感谢各位仁兄谢谢您们 耐心指点  耐心回复  谢谢谢谢

网友:
win8是所用的硬盘是gpt分区,bios微软用的是强制性的使用的是uefi安装的,win7是mbr分区,普通安装,要想改系统的话,在bios把强制选项关闭,具体怎么关闭,看说明书,或百度下,

网友(2016-09-07):
引用 网友E:
自带WIN8系统的机子多数BIOS设置EFI引导方式,所以你常规安装的都是MBR引导所以不支持,主板 ...

支持,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仁兄费心和耐心指点
说一下:最终本人打电话到东芝总部求助 东芝总部询问东芝笔记本的型号后,给 ...

不会吧,挂个硬盘试过了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挂个硬盘试过了没有呢

感谢仁兄回复 当时与东芝联系,东芝就给与这样的回复  于是就放弃了  至于挂个硬盘没试过,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至于客户如何解决的 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谢仁兄回复 当时与东芝联系,东芝就给与这样的回复  于是就放弃了  至于挂个硬盘没试过,已经过去几个 ...

错过了实践的机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过了实践的机会了

看来仁兄有解决的办法  已经过去几个月啦 无法在验证了  谢谢

网友G:
客户要有数据 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户要有数据 就惨了

再装系统 或者 在修复硬盘之前 最基本的知识就是 询问客户里面有没有重要数据资料 确定没有情况下 才能操作的 所以不用担心数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