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64 本本死LOGO

楼主(2015-04-29):
今天朋友送来一dell 1564 本本 开机死Dell 标志 有时候不管它 等几分钟回过 进系统一切正常 大部分时间都是 死到DELL 标志 求解
DELL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要不就先拔掉硬盘试试看

网友:
你把外设全部拆了再试试看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拆外设。

网友:
有时候等一会能进系统 在系统下刷不上BIOS 硬盘等 一些外设都拆 一样 问题

网友:
在系统上刷不上是不是电池没电或者是认不到电池才刷不了的。拆下刷,换CPU也试下,我上次碰到CPU坏了在LOGO上不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外设的问题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