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值偏小

楼主(2015-04-29):
1. 测电池是否够2.6V以上电压
OK 2. 看CMOS跳线是否跳反
3. 清CMOS跳线
4. 测POWER ON排针电压是否够2.5以上
不能触发 5. 测32.768KHZ晶振是否起振(电压0.5V-1.6V,两脚之间应有电压差)
6. 查找POWER ON,PS-ON
到南桥或I/O的线路
7. I/O和南桥的待机电压
8. 测I/O的信号有无输出
9. 更换南桥或I/O

1. 测场效应管是否损坏
2. 测场效应管G极到电源IC的线路
3. 查电源IC是否有12V或5V供电
4. 查电源IC的外围电路
5. 更换电源IC

网友:
楼主起个阻值偏小的标题  进来确是维修步骤   我可不可以说是标题党呢

网友:
楼主上面的第一段是讲不触发的维修步骤吧。第二段讲的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的维修步骤吧。不过标题跟内容貌似没有多大关系啊。

网友:
有点扯蛋哦

网友:
看了评论我才知道楼主用心良苦

网友:
我以为楼主是分享遇到阻值偏小该怎么修,原来不是,而是介绍了修板的一些常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