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局域网内254个IP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5-04-29):
局域网内254个IP不够用怎么办,如何扩展IP地址,只修改子网掩码就可以吗,求大神解析~!,跪谢~!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加设备更改网段啊

网友:
改子网掩码

网友:
加设备,更改网段吧,多建几个子网也行

网友:
分段,改掩码,有换算程式,按自己需求点一下掩码就出来了,很方便的。

网友:
买三层交换机

网友:
加个路由啊

网友:
上三层交换喽

网友A:
改成B类网段不就行了  子网掩码255.255.0.0  65534个IP还不够吗

网友:
还不够 试试A类

网友B:
子网改下不就行了

网友:
建几个子网就OK

网友:
就是,不够就换B类子网,还不够就上A类

网友(2015-06-08):
引用 网友A:
改成B类网段不就行了  子网掩码255.255.0.0  65534个IP还不够吗

只需要改掩码吗,DHCP需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子网改下不就行了

只需要改255.255.255.0就可以吗?

网友:
掩码范围改大点···255.255.0.0

网友:
再加一个路由!

网友:
用路由器修改 下一个子网

网友:
桥接个不就行了吗?

网友:
加路由器,就OK了。

网友:
用B类地址,计算下掩码位数,就OK啦

网友(2015-10-12):
桥接具体怎么操作求赐教,没操作过啊

网友:
想给家里弄个,上次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