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错过的宏基4741g二修机

楼主(2015-04-29):
    机型:宏基4741g
      板号:09920-3  je40-cp
      故障:太多了
      拿到此板大致看了下,几乎所有的供电芯片都动过。三大件未动(心里安定了一点)。打了下各大电感无对地短路,3,5v电感对地阻抗只有12左右。通电看了下,0.022.量下3,5v未出。如图 ,9脚的3,5v已出。18脚s5-enable电压为0.看来问题在ec那边。如图 ec要发出s5-enable,必须满足1.自身供电图中为3d3v-aux-s5.
2.自身复位ec-rst#(3.3v)。3.基准电压ref图中为r18r(1.8v)。4.ec检测电源正常信号ac-in#(低电平正常)。量了发现ac——in#为高电平3.3v。查此信号如图 此信号通过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isl87731acok(高电平)使q26导通接地,从而拉低ac-in#. 发现isl87731acok为低电平。看来问题在电源管理芯片。如图 电源管理芯片要发出isl87731acok必须要检测到电源。电源acin脚,通过电阻分压来检测电源是否正常。打了下此脚电压为0.r49电源一段电压为19v正常。打了下acin脚的对地阻抗为0.取下电源管理芯片,阻抗回复正常,200左右。
       换好芯片上电,3,5v已正常。待机0.031.触发跑到0.047.看来触发后电压不全。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只有l25有1.05v电压。如图 此电压由PM_SLP_S3#控制,看来PM_SLP_S3#是正常的,继续查此信号会开启那个电压。如图 查u14电压未出(被动过),怀疑是它拉低了前面的3,5v阻抗。取下量了下5v电感阻抗恢复正常360.换芯片后正常出电。继续查PM_SLP_S3#已没有去路。看了下PM_SLP_S4#,发现此信号无电压。如图 此信号由桥发出。桥已经发出来了PM_SLP_S3#看来前面的时序是正常的。找了个点位图,割断r243(实际的板子上是铜箔)量桥一端的阻抗为无穷。看来是桥空焊了。除下桥的黑胶,居然用镊子轻轻一碰桥就动了(无语)。看来此板被摔过。取下后好在没有掉点。换个上电,PM_SLP_S4#已完美输出3.3v。但是此信号控制的1d5v电没出。如图 直接跟换芯片后电压出了。到此开机cpu核心供电已有。但是电流跑到0.9安(这个数字有点记不清了)左右不过显卡。是不是显卡也摔空焊了。直接加焊,涛声依旧。没办法仔细查吧。打了下显卡电压居然没有。。。。。。此处省掉一万字。如图 发现15脚en电压正常3.3v
取下u25,之前的3v待机阻抗恢复正常120几。跟换芯片后,此板终于完美亮机。维修结束,还望大家多多加点分,写贴不易,不吝支持。

沙漠孤烟。。。 + 2 赞一个!

网友A:
绝对支持,,修的不简单,,一般就放弃的多

网友B:
应该是没焊待机芯片直接上电的后果吧

网友C:
二修机最烦了,好在上家没有大动手脚,否则真的可能只有放弃了。这里可见楼主技术和耐心都一流。

网友D:
艰难的维修,楼主的精神可嘉

网友:
这得换多少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支持,,修的不简单,,一般就放弃的多

这机器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呵呵 ,有点多。好在有个同型号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艰难的维修,楼主的精神可嘉

一般般,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修机最烦了,好在上家没有大动手脚,否则真的可能只有放弃了。这里可见楼主技术和耐心都一流。

嗯,有同感。我也是算幸运,上家人品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焊待机芯片直接上电的后果吧

应该不是,不上待机芯片,一般会烧mos管和桥。这桥是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支持,,修的不简单,,一般就放弃的多

没办法,最近不忙就修这些了。

网友:
楼主 技术已经很好了 能修这么多的机器了

网友:
故障还蛮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