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这种花那位有修到过

楼主(2015-04-29):
(图片)

网友:
正在维修中,不想搞显卡那位有修到过

网友:
换鲁大师最新版跑一下看,不行先换系统,不行就跟客户报风险,焊显卡

网友:
90%的显卡  这机器显卡坏的很多  不过一般是掉电和不显示   花屏的很少见

网友:
看过去就是显卡问题进游戏是不是也是花屏。驱动那些应该都不用说了

网友:
显卡供电。显卡。显存。屏线或屏

网友:
bios坏事有可能的

网友:
显卡坏了 这显卡不好换要重组,我维修到的也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有看过是屏线插头松了么、试试看、、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再考虑显存

网友:
有没有重装系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排除

网友:
显卡问题这种要换显卡才行,重植没用的。

网友:
估计屏不了?

网友:
装个原装官网驱动了,再不行修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