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h61m-vs 求帮助

楼主(2015-04-29):
客户送来一个,h61板子,说bios刷坏,于是我从官网下了一个bios烧录进去,开机一切正常,风扇转,用集成显卡,不亮,独立显卡也不亮,喇叭无报警,用的g1610 cpu 测试的,求解

网友A:
不掉内存是否有报警声??????????

网友:
先放CMOS电,再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掉内存是否有报警声??????????

不上内存,3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内存,3声报警

应该是显卡那一块过不去,如果是RT8859M的电源管理芯片,请检查芯片周边电阻是否有变值,及更换芯片试。

网友:
官网的BIOS有些还是不行的

网友:
查查可能哪里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个G530之类试机

网友:
华擎的BIOS  ???官网下载的????华擎官网的BIOS格式不是 BIN  ROM  可以直接刷吗???好像要分离出来吧

网友:
遇到过一个一样的

网友(2015-06-01):
没遇到过

网友:
刷bios,必须找对啊

网友:
现在华擎华硕的BIOS,不能下载了直接刷进去。你没看文件大小不对么?
大了2K。

网友:
主板的具体型号发上来。或许我能帮上你。

网友:
官网最新版本是2.70,这个文件应该不要分离,直接可刷的。你考虑别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