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小板怎么跑码,只有声卡插槽的那种

楼主(2015-04-29):
那种小板怎么跑码,只有声卡插槽的那种

网友:
不一定要跑码才能修的。

网友:
小板大部有分LPC接口,使用LPC诊断卡,或者从LPC总线飞线到诊断卡上看代码。

网友A:
没有PCI插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PCI插槽吗?

只有这个 PCIE x1

网友:
不是有种PCI-E的诊断卡吗?论坛上有见过。

网友:
现在小板都省去PCI插槽了  可以买LPC诊断卡

网友B:
个人建议你学会使用示波器,会看波形无论什么板都不需要看诊断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你学会使用示波器,会看波形无论什么板都不需要看诊断卡了。

插诊断卡有时候会不跑码,但实际上主板已经跑了一部分或者显示了,有时候诊断卡还可能引起档机,我就上过这个当,插着诊断卡要进DOS,看着界面在走,USB用不到。后来修了几片才发现是诊断卡档机引起的。

网友:
个人觉得诊断卡其实并不能诊断到哪个芯片坏了,真正修起来还得靠示波器和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