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人为损坏求助

楼主(2015-04-29):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有个朋友拿了个A1278过来,说开机重启。
打开发现MAC系统启动出现进度条,大概走5/1的时候就不动了,然后过一会就重新启动了,应该是系统问题,就答应说帮他试试(本人菜鸟一个,也就帮人重装个系统啥的)。
按照网上的方法开始操作,
重设PRAM/NVRAM,是按住Command、Option、P 和 R,重启3次也没见好。
重设重设 SMC,按(左侧)Shift-Control-Option 以及电源按钮,也没见好。
到这,电脑还是可以启动的,接下来悲剧就发生了
也不知道看哪里写的重设SMC要拔掉电源和电池操作,于是打开后盖,找到电池,用力拔接口,拔了两下次都拔不出,找来了撬棒,悲剧发生了,电池接口还没撬下来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几个点,爆出了一点点小火花,心里咯噔一下,知道闯祸了

碰触的点就是红框里的点,忘了具体是哪几个,应该是2~3个同时被碰到了,这些点应该是电池的连接针脚。

现在的状态就是电脑开不了机了,完全没有反应,电源灯那是绿色黄色灯交替闪烁,频率还挺快,亮度很低,肉眼勉强能看清,相机拍摄的时候很清楚。

现在在这里求助各位大神,手头上有的工具就是万用表,电烙铁,我也不求能立马修复好,只求大神给指条明路
1、现在电池是好是坏,怎么能测量出来?
2、如果主板坏了能检测住大概的故障范围不?比如主板的某个保护电路?某个电容或者电阻?
3、这个型号的电脑到底没有电池能不能启动?我看网上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真的是没辙了

网友A:
电池应该是好的,查待机电路。

网友B:
诶  悲剧啊   苹果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应该是好的,查待机电路。

谢谢答复,本人菜鸟,不过已经在查询待机电路是怎么回事了,起码有个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  悲剧啊   苹果不好修啊

谢谢安慰。。。吃一见长一智吧,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网友C:
今天看见最开心的帖子了。赞一个

网友D:
h8 有么有问题啊

网友E:
从小绿灯开始往前查,还有onewir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今天看见最开心的帖子了。赞一个

犯错就该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h8 有么有问题啊

h8是什么?抱歉。。菜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小绿灯开始往前查,还有onewire

我才开始找时序图,而且还看不懂,估计要有点思路再回来按你的路走

网友:
希望论坛里面的大神出来帮下吧   不过也得吃一堑长一智   以后的小心点了勒

网友G:
希望能有大神出来帮助下了   不过也得吃一堑长一智  以后多注意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希望能有大神出来帮助下了   不过也得吃一堑长一智  以后多注意点就是了

谢谢帮顶

网友H:
基本就是待机部分吧    你下个点位慢慢修

网友I:
你肯定是把电池的电压给短接到信号上了估计     查电路图看下你短路的那个拼脚 通向哪里   量下阻值是不是正常 有没有短路    电池充放电芯片 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J:
先找到线路图,看看你短接的那几个点,分别的名称,看看通向哪里,一般的·重灾区,H8(开机芯片),充电IC,待机IC,3.42v。个人感觉,你可能是把电池的电压短接到信号上了,电压过高。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找到线路图,看看你短接的那几个点,分别的名称,看看通向哪里,一般的·重灾区,H8(开机芯片),充电IC, ...

谢谢分析,正在找图纸,还有谢谢你的注释,对新手来说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肯定是把电池的电压给短接到信号上了估计     查电路图看下你短路的那个拼脚 通向哪里   量下阻值是不是 ...

谢谢分析,谢谢支持

网友K:
(本人菜鸟一个,也就帮人重装个系统啥的)。????
你不会芯片维修?
那。。。会不会越弄越糟糕?
这个一般应该不难,只要找到烧到的东西换掉就行了。
看似吓人,实则留有生路。仅限本人所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人菜鸟一个,也就帮人重装个系统啥的)。????
你不会芯片维修?
那。。。会不会越弄越糟糕?

谢谢提醒,目前我首先想要搞清楚到底什么地方出现问题,操作上也会很小心,没有把握的步骤暂时不会去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本就是待机部分吧    你下个点位慢慢修

谢谢支招,已经下了点位图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比较好修

网友:
主板短路了,千万要小心

网友:
按检修流程一下一下的来,不要纠结在被短路的地方。先查待机供电,开机电路等。

网友:
楼上是个大师傅来的 有什么问题问他咯!

网友:
好奇之心作怪了吧,慢慢查吧

网友:
扒电路图吧!!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各位的出谋划策,5.1基本没时间弄,查询了很多帖子,基本都说先把绿灯亮起来再说,今天按照供电的思路查了下18.5V电压正常,到U6990的时候没有3.4v电压出来,是否可以判断U6990坏了 ?这个U6990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 ?

另外公共点是哪个?各元件对地阻值有什么统计的表么?

另外刚才测量了电池的正负极,电压和电流都很弱,是否电池坏了?电池应该怎样测量?电池电量灯是不亮的

如果电池是坏的,还是要回到老问题上,机器没有电池可以开机么?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没有电池也能开机?
机器型号A1278,板号820-3115-B

网友:
建议你拿给专业维修人员修吧 我怕你越搞问题越大 ,目前这样的看你的电池应该不会坏 都是是主板坏的多 这个版没有电池是绝对可以开机的正常的主板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波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犯错就该死么?

别理他 我很能体会你的心情  因为我们也是从小白过来的,既然你是接触到这些点  你不是说你把点位和图纸都下载下来了吗?那你对着点位和图纸  重点查充电芯片 这块的电路 你看看是不是接到哪个信号去了 这样你慢慢查才行 ,别心急 修机器不能心急 要有耐心

网友:
建议送专业维修点,不要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