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主板黑屏

楼主(2015-04-29):
收了张P7H55的大板子。接好发现不亮屏。手头3个亮机卡均是如此。随即采取换内存,换显卡,换电源的方式尝试数次。仔细观察 发现 其实键盘灯是有反应的。也就是说,主板是能点亮的。但是就是接上显示器不亮屏(黄灯亮)求各位高人分析下问题可能的所在,还有我这个板子有没有去找人维修的价值(已经过保。)谢谢。

补充内容 (2015-4-30 11:00):
今天找到一个喇叭 装上以后 有报警 1长 3短  然后10秒钟后 又是一短  就没有了。

网友A:
机子能进系统吗?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个人认为这板不错,如果修理价格不高,当然有修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能进系统吗?

开电源后 键盘3个绿灯闪 一下  几秒后 3个灯 再闪一下 再过几秒 NUMLOCK灯 长亮 。  应该算是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个人认为这板不错,如果修理价格不高,当然有修的意义了.

开电源后 键盘3个绿灯闪 一下  几秒后 3个灯 再闪一下 再过几秒 NUMLOCK灯 长亮 。  应该算是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电源后 键盘3个绿灯闪 一下  几秒后 3个灯 再闪一下 再过几秒 NUMLOCK灯 长亮 。  应该算是正常吧??

只能说健盘初始化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能进系统吗?

今天找到一个喇叭 装上以后 有报警 1长 3短  然后10秒钟后 又是一短  就没有了。
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百度贴吧人人网一键分享复制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能进系统吗?

今天找到一个喇叭 装上以后开机10秒后 有报警 1长 3短  然后10秒钟后 又是一短  就没有了。
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百度贴吧人人网一键分享复制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看,个人认为这板不错,如果修理价格不高,当然有修的意义了.

找到一个喇叭 装上以后开机10秒后 有报警 1长 3短  然后10秒钟后 又是一短  就没有了。

网友:
自挽  求继续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个喇叭 装上以后开机10秒后 有报警 1长 3短  然后10秒钟后 又是一短  就没有了。

像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D:
独显板?那就查一下PCIe的几个信号,供电,PWROK,复位等,插上显卡来测量。具体点位自己看图纸或者查PCIE的定义。如果都没问题,就查耦合电容。
判断主板有没有正常启动,可以不接独显,如果点开关可以关机主板应该是已经正常启动的

网友:
键盘灯反应正常。。没人到显卡啊

网友:
PCI-E能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独显板?那就查一下PCIe的几个信号,供电,PWROK,复位等,插上显卡来测量。具体点位自己看图纸或者查PCIE ...

不装显卡 也是 开机后以后 有报警 1长 3短  然后10秒钟后 又是一短  就没有了。

网友:
不装显卡 也是 开机后以后 有报警 1长 3短  然后10秒钟后 又是一短  就没有了。

网友:
CPU坏了也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是叫你试一下PCI-E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