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电流上到0.26后掉电

楼主(2015-04-29):
不上cpu 电流上到0.26-0.28,上cpu能跑到0.58左右,求思路,应该怎么修,怎么去排查,到底哪里出现了短路,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种现象,要不电压没出来,要不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压没出来的可能很大

网友:
上U到 0.58 主板的电压都全了?GFX_CORE出来了 、》?

网友:
可能保护了,   找短路吧

网友:
    电压出来完没啊  查下去吧

网友:
看看CPU电压出来没有  没出来就修CPU电压 出来了就查时钟复位 如果条件都满足了 就试着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引起

网友:
0.58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出来  这机器正常电压在0.8网上

网友:
良电压,分组供电啊

网友:
各项电压都有  ……后级电压也有 ,涮了bios,ecbios,还是不行……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看看乌龟壳

网友A:
看看二级电压有可能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  那平台复位呢

网友:
如果电压都出来了,就注意下内存没过把?

网友:
内存过了么?
感觉没有过内存吧?
还有就是看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的,
电容有问题导致电压不稳之类的问题出现的说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二级电压有可能

二级电压怎么说?

网友:
到底是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各大电压出来没    还有 貌似论坛有一篇关于 G470掉电问题的   好像我记得是 电流到0.6掉电吧  没有PLTRST   好像是显卡有问题  要换掉     具体的 你可以上论坛上看看

网友:
是的,这样问题大家只能提供思路,不能说出哪个原件

网友:
应该还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很像内存没过的样子

网友:
这个机器有独显的吧,电压肯定不止这点,继续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