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搞废了

楼主(2015-04-29):
拆换BIOS芯片不小心把主板电路搞断了,超级郁闷。主板废了...小白还是拿去维修的好。

网友:
不会修还是别动,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BIOS那里短线了,学下接线接起来就是了,不麻烦。要多东西才会维修,只是常理。不怕你不会,怕你不想动,不想学。

网友:
楼主终于领悟了    没把握还是送修的好  呵呵

网友:
飞线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这种小问题,应该容易修复的呀!

网友:
我用编程器刷了BIOS,开机还是不亮屏 什么什么情况啊

网友:
自己动手能力不强的话还是送去专业的维修店搞比较好,别到时候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现在有很多奇葩的人宁可自己冒着很大的风险自己搞也不愿意花个几十元去专业的地方修,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         搞的现在有的机器很难修   哎   还不好收钱

网友:
都想混口饭吃,那种心情可以理解

网友:
刚开始学手脚没那么灵巧,搞坏现象是会有的,多练多学自然就熟练了

网友:
我也是在学习中,现在正在研究自己的笔记本主板,本来好的地也被我折腾坏了,没办法想学习就不怕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