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N USB不能用之维修

楼主(2015-04-29):
ASUS K42N AMD 芯片组 客人拿来说3个USB都不能用 好吧 接机 抱价400  这种问题我是直接更换了南桥 2160697014 结果故障依旧 无语了 接着干吧 最后刷BIOS解决  大家见笑了

网友:
400元?楼主赚大了。

网友:
楼主  维修  先易后难     量量USB数据线  电压没有问题  就应该先刷个BIOS

网友:
顺便问下楼主 在哪里修机器  能报上去价格?  还是你直接跟客户说桥坏了 要换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