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N USB 都不能用之维修

楼主(2015-04-29):
客人拿来说 3个USB都不能用 接机抱价400 打发客人回家  拆完机测下USB有5V电压 好吧 我是直接更换2160697014的南桥 故障依旧 你懂的当时无奈的情绪 最后刷BIOS解决故障  大家见笑了

网友:
好精简。
能提供好的BIOS?

网友:
我这批发价,报不了这么高,桥也是一百多

网友:
不单单是精简 是稀有故障
比较少见……

网友:
是bios里面关了吗

网友A:
可能是客户进去把USB给关了。

网友B:
你放下静电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放下静电说不定就好了

这个说法表示赞同

网友:
如果不刷BIOS,只是进去设置一下,有没有可能搞好呢,欢迎探讨啊。

网友:
在讯维网下的 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放下静电说不定就好了

当时没考虑到  以后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客户进去把USB给关了。

有这个可能 但我没想到这点  也许进BIOS设置就好了 就不用搞那么多了

网友:
这是来送钱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客户进去把USB给关了。

关了他不会开嘛?干嘛还要找维修

网友:
400啊,楼主,  你怎么忽悠客户的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进BIOS 安F9  估计都有惊喜。。。 帖子亮点是,报价400。。。。。400。。。楼主是在那的可以报价那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了他不会开嘛?干嘛还要找维修

在BIOS里面关了不知道怎么开。BIOS客户一般都看不懂进去瞎高结果进系统当然是认不到USB设备了。

网友:
好简单啊。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BIOS里面关了不知道怎么开。BIOS客户一般都看不懂进去瞎高结果进系统当然是认不到USB设备了。

还有这种事,奇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事,奇葩。

有的客户想自己安装系统就会进去瞎调BIOS的设置。你没碰到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客户想自己安装系统就会进去瞎调BIOS的设置。你没碰到过吗

浈,我自己都没有玩眀白

网友:
bios里面关了不成

网友:
接机时和客户聊聊了解一下情况,有时会事倍功半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浈,我自己都没有玩眀白

一定要回复是个子才能发表情

网友:
通病呀。这款机器我也遇到过两台了

网友:
usb怎么和biso有关

网友:
z这个也太无语了吧,呵呵,帅,我遇到一个机器开机logo就不动了,直接告诉客户南桥问题,报价260,然后换了硬盘就好了,妹的,无语,所以经验不一定就是

网友:
经验不一定就是铁律,按部就班维修才是硬道理

网友:
USB口都不能用。。。。。最后刷BIOS好了,呵呵,现在的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回复是个子才能发表情

什么意思呀!不眀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