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F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29):
有台ASUS K40AF奇怪问题,待机0.01正常,按开机键触发电流到1.35不上去了也不显示,长按开机键关机不拔电源接着第二次开机触发电流上去了,1.48一路到2.25开机显示了,进系统正常,系统重启也可正常重启显示进系统,系统关机后,再开机还是跟第一次一样,不拔电源的情况下重复第二次开机就可以显示了,有谁遇到过样的问题吗?

网友:
K40AB,多半问题是北桥,剩下的显卡南桥和CPU各占一部分

网友:
华硕的垃圾,看到就恶心

网友:
刷下BIOS,不行就按照加电不显来修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查下论坛  应该有这种机器解决二次开机的BIOS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个联想T430的就是要二次开机才会亮,那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如楼主所述,多半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坏事有可能的

网友:
北桥问题这个桥容易空焊的,建议重做BGA一个就行了!我遇到这种直接换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