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50

楼主(2015-04-29):
联想U150,主板通电上电到0.42不动了,不上内存是0.36 各个电压都有,刷过程序,换过北桥,问题依旧,以前修过一个是北桥坏了,这个没头续了

网友:
感觉像过CPU 了

网友:
有没有跳变啊?可能CPU没动哦

网友:
电流没有跳别

网友:
有显卡先做显卡

网友:
供电有了,查时钟、复位啊!

网友:
供电有了  查各路供电的PG信号   平台复位

网友:
按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