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4-29):
联想g470 la-6751p rev2.0 开机电流上到0.58掉电,求助

网友A:
求助要有基本的要素,比如主板供电,时钟,复位等,这么笼统的问,你叫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B:
拆开看看有进水没

网友:
不是cpu供电没出来吗

网友:
少电压,慢慢查一下

网友:
少电压   看电压应该是2级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样说人家是不知道要怎么帮你的,什么信息都没有

网友:
两个原因:主板短路,供电不足

网友:
电压如果在能开机的一瞬间都能出来。那就直接换桥芯片

网友:
             查主板肯定是差电压      要不就是主板短路的

网友:
CPU换个呢                               。

网友:
看看差哪个电压吧

网友:
先测量工作条件,再换cpu.刷bios.桥

网友:
查下cpu供电

网友:
先测下所有的电感有没有电压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电压不全吧 楼主先把问题说清楚先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要有基本的要素,比如主板供电,时钟,复位等,这么笼统的问,你叫别人怎么回答你

我以为高手看电流都基本上能判断出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有进水没
谢谢了,进过水

网友:
供电没出来完

网友:
你先把你进水的哪些地方处理了来 进水的 细心点

网友:
"开机电流上到0.58掉电", 待机电流? 掉电到多少? 0.02A ? 0A ?故障现象要详述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