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N78LE3 不过内存

楼主(2015-04-29):
杰微N78LE3内存一个槽子可以用 一个槽子不过内存测量SPD3.3V   SMBUS3.3  主供电1.5V 负载0.7   所有条件都正常 为什么不过   BIOS刷过 CPU换过    求大指导

网友:
时钟也 正常

网友A:
看了帖子和回复,剩下的就是内存槽跟CPU座子,还有槽到座子之间的线路有没有断线了。AMD的我遇到过一次是CPU坏导致。你CPU都换过了,就仔细看下线路吧。槽子也刮一刮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插槽 看有没有是不同

网友:
你看看 内存槽有没有断线

网友B:
  直接就一条内存条算了~ 台式机搞这么复杂~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就一条内存条算了~ 台式机搞这么复杂~直接换板子吧~

我也想啊  客户不愿意啊

网友C:
哥现在已经很少修主板了,哥已经修本了,哈哈,文老弟,自己悟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现在已经很少修主板了,哥已经修本了,哈哈,文老弟,自己悟去吧

  好吧 CPU座子好像有几根针弯掉了  马上就要OK了

网友D:
打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可能是哪个排阻坏了。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插槽试试

网友:
CPU,内存接口,还有BIOS,应该是这几个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死机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帖子和回复,剩下的就是内存槽跟CPU座子,还有槽到座子之间的线路有没有断线了。AMD的我遇到过一次是CP ...

大哥  AM3CPU 插座 DDR3内存脚位定义图有吗?

网友:
看一下 dimm 槽的RESET 信号有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可能是哪个排阻坏了。

AM3CPU 插座 DDR3内存脚位定义图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3CPU 插座 DDR3内存脚位定义图有吗???

网上可以下载呀

网友:
DDR3内存脚位定义图在论坛上搜呀,如果没有就上百度,一搜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