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海尔T628公共端保护

楼主(2015-04-29):
同行拿来的机子接电源一看无待机电流。呵呵,这个好办开价留机。拆时发现呀的机壳螺丝都少了5棵。。。。难道是个二修机,拆出主板细细一看,没有动过主板的一个元件呀,看到板号为:DA0QL 6MB8F0 REV:F
开修,测试公共端无短路,各电感也无短路,接电源测的公共端只有0.78V
打开电路图测的PD10有19V 、PQ30 3脚0.78V 1脚开启电压无。问题就在这了,接在1脚的有三路ACOK_IN 。+VH28还有ACOK#测的ACOK_IN 是0V
+VH28是26.6V 。ACOK#为5V 这个ACOK#应是低电平才对,高电平会开启PQ38拉低PQ30的1脚,因PQ30是个N管开启电压必须高过4脚电压才可以完全导通。

ACOK#信号问题来到充电IC  ISL6251.测得ISL6251 条件都OK 只有2脚6251ACIN电压只有0.71V 按旁边写的。最少也要1.26V才可以。
测得PR29 的1脚有19V 2脚0.71 取下PR29和PR31测的阻值是正常的焊回去看看还有什么元件接在这个6251ACIN发现和PU1的6脚PG相接,不会是PU1坏了吧
打下6脚对地阻值500多没短路。取掉PU1接上电源测得6脚2.03V ISL6251的2脚也是2.03V电压正常了。找了下板料没找到这个P2805,只好再焊回去接电源试下。哈哈,有待机电流了0.002好了。。。。再测下公共端19V电压出来了。ACOK#信号0V 6251ACIN有2.03V 。呀的。搞来搞去原来是PR29虚焊了。。。接上开关开机电流一路跑到1.5亮机了收工。。。

网友A:
理论真扎实,acok#正常应该是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真扎实,acok#正常应该是低吗?

这个板的ACOK#要是低电平。看电路图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真扎实,acok#正常应该是低吗?

ACOK#正常工作时是低电平的。

网友:
功底还是有的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
虚焊的很少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高电压分压处电阻虚焊的是少见。电阻坏阻值变大的多。

网友:
细心很重要的,我觉得修机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为什么我总是公共点找不出来  是来指点我啊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