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高手位个问题

楼主(2015-04-29):
看到很多论坛中的人说把稳压电源限流限到0.5A来烧机修短路故障,我就用我自己的稳压电源把调电流的那两个旋钮都调底了,把正负短接让它短路一下,可是那电流还是会跳到5A,为什么把电流限到最小了都还会出现5A的?用了两个电源来做实验都是这样子,请问大神们,是不是要指定用哪种品牌的稳压电源啊??

网友:
你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我用兆信4位的,用1年多了,还不错,没出过问题,限流也正常

网友:
你把两个夹子  碰到一起后  再调电流  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是不是调电流的电位器不好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