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换完北桥聚烫 求指导

楼主(2015-04-29):
如题 ,客户拿过来一台CQ40 开机无显。换完北桥之后显示了 但是北桥巨烫。开机还没进到系统界面就自动掉电了。用手摸桥,巨烫。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散热压好了吗,这个机子铜片要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压好了吗,这个机子铜片要压好

压好了 只要开机一会儿 北桥就很烫 铜管也很热

网友B:
这个机器温度高啊 要处理好

网友:
风扇正常转吗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如果不烫了 ··说明你没焊好···

网友D:
如果不是散热引起的话,那就应该就是桥的供电高了或供电过低引起的,电压偏低也会引起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温度高啊 要处理好

怎么处理  北桥上面已经垫了2个铜片了

网友:
正常转的 啊  铜管也很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如果不烫了 ··说明你没焊好···

具体怎么操作啊 风枪在北桥背面吹一下 等冷却了 在上电摸北桥烫不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散热引起的话,那就应该就是桥的供电高了或供电过低引起的,电压偏低也会引起发烫

电压是正常的 都测量过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
有可能是你换的桥不良 ……

网友:
把原来的桥植一下打上去看看

网友:
电压测试没有,?正常不

网友:
垫灰色的泥试试

网友:
看北桥的电压齐全没有!

网友:
北桥电源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怎么操作啊 风枪在北桥背面吹一下 等冷却了 在上电摸北桥烫不烫吗

吹正面就行了 吹芯片的四周 别对着中间的芯片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