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是什么类型 型号的管子,华硕X550D

楼主(2015-04-29):
找不到这个图纸,这个主板是保护隔离短路烧了两个地方,是华硕X550D的主板,版主知道么~有谁有图的传一张上来

网友:
一般是MOS管,有上下管之分,接地的是下管

网友:
是N沟道MOS管

网友:
这个机子别说图纸了  点位图现在都没有  麻烦啊

网友:
首先ASUS的图不好找 特别是新机器的 可遇不可求

要是只有管子有问题 你可以简单排查下  N,P 不难确定

网友A:
无图纸,无点位,只有看看上面的标识了.

网友:
主板上都有一样的芯片,找个代换改一下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
看充电芯片就行啦,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纸,无点位,只有看看上面的标识了.

华硕的笔记本主板上没有标识的

网友:
完全看不到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