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仁宝上电时序对比

楼主(2015-04-29):
广达、仁宝上电时序对比
上电时序
广达
仁宝
CMOS电池供电
电池电压转换为VCCRTC后供给南桥内部的RTC模块(VCCRTC脚),RTC模块有了供电之后,给外接的32.768KHz的实时晶振提供电压,晶振开始起振,产生一个32.768KHz的实时时钟供给RTC模块(保证时间正常走动),同时VCCRTC经过一个延时电容给RTC模块提供一个复位信号RTCRST#(去掉CMOS电池,同时停止供电,RTCRST#才为低电平,RTC模块才会复位,CMOS内容才会被清零,插上CMOS电池,RTCRST#一直为高电平,RTC不会复位,一直保存CMOS中的内容)。
电池电压转换为+RTCVCC后供给南桥内部的RTC模块(VCCRTC脚),RTC模块有了供电之后,给外接的32.768KHz的实时晶振提供电压,晶振开始起振,产生一个32.768KHz的实时时钟供给RTC模块(保证时间正常走动),同时+RTCVCC经过一个延时电容给RTC模块提供一个复位信号RTCRST#(去掉CMOS电池,同时停止供电,RTCRST#才为低电平,RTC模块才会复位,CMOS内容才会被清零,插上CMOS电池,RTCRST#一直为高电平,RTC不会复位,一直保存CMOS中的内容)。
适配器代替CMOS电池
插上适配器后,待机电源管理芯片MAX8734A产生3VPCU和5VPCU,其中3VPCU代替CMOS电池给RTC模块供电。
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电压经过三端稳压器转换为3.3v的+CHGRTC,代替CMOS电池给RTC模块供电,同时给CMOS电池充电。
待机电压的产生
插上适配器后,待机电源管理芯片MAX8734A产生3VPCU和5VPCU
插上适配器后,待机电源管理芯片MAX8734A产生3VALW和5VALW
南桥待机
南桥在开机前无待机电压
+3VALW给南桥内部的VCCSYSHDA(高保真声卡)供电、给南桥内部的3v待机点VCCSUS3_3供电+5VALW给南桥内部的5v待机点V5REF_SUS供电
EC待机
3VPCU供给EC的待机电压点,EC有了待机电压之后,给外接的32.768KHz晶振提供压差,晶振开始起振,给EC提供一个32.768KHz的时钟,同时3VPCU经过电容延时,给EC提供一个复位信号ECRST#。(ECRST#是低电平复位,+3VALW使EC取消复位状态,开始工作) 同时3VPCU还给BIOS芯片供电。 EC有了供电、时钟、复位之后,开始工作,EC发出一个片选(芯片选择)信号,选中BIOS,然后从BIOS的低位地址中读取EC程序(高位地址中存放的是BIOS设置程序),然后根据程序来配置EC的GPIO引脚的定义。 此时待机过程完成,等待用户按开机键。
+3VALW供给EC的待机电压点,EC有了待机电压之后,给外接的32.768KHz晶振提供压差,晶振开始起振,给EC提供一个32.768KHz的时钟,同时+3VALW经过电容延时,给EC提供一个复位信号ECRST#。(ECRST#是低电平复位,+3VALW使EC取消复位状态,开始工作) +3VALW同时供给BIOS芯片供电。 EC有了供电、时钟、复位之后,开始工作,EC发出一个片选(芯片选择)信号,选中BIOS,然后从BIOS的低位地址中读取EC程序(高位地址中存放的是BIOS设置程序),然后根据程序来配置EC的GPIO引脚的定义。 然后EC发出EC_RSMRST#至南桥的RSMRST#脚,告知南桥待机电压电源好,作为南桥上电触发的条件。 此时待机过程完成,等待用户按开机键。
EC开机
按下开机键后,从开机键发出NBSWON#信号给EC。 EC收到这个开机信号后,产生一个S5_ON信号(用来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 南桥有了待机电压以后,EC发出RSMRST#信号给南桥的RSMRST#脚,通知南桥“此时待机已正常”。 然后EC将检测如下条件是否满足:1、适配器接入信号ACIN必须是一个高电平(表示适配器接入正常)2、磁耦合休眠开关信号LID_EC#必须是一个高电平(表示休眠开关没有被按下去)3、BL/C#信号(Bat_Low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高电平表示电池电量低,低电平表示电池电量正常/Charge#表示适配器正在充电,高电平表示未充电,低电平表示正在充电)必须为低电平。 以上三个条件都满足之后,EC就会发出DNBSWON#信号给南桥,通知南桥“用户已经按下开机键”。
按下开机键后,从开机键发出ON/OFF#信号给EC。 EC收到这个开机信号之后,将检测如下条件是否满足:1、适配器接入信号ACIN必须是一个高电平(表示适配器接入正常)2、磁耦合休眠开关信号LID_SW#必须是一个高电平(表示休眠开关没有被按下去) 以上两个条件都满足之后,EC就会发出PBTN_OUT#信号给南桥,通知南桥“用户已经按下开机键”。
南桥开机
EC发出的S5_ON经过转换电路转换为15v的S5_OND信号(15v是经过自举升压产生的,实际测量只有12v左右),然后S5_OND将3VPCU和5VPCU转换为3V_S5和5V_S5供给南桥的V5REF_SUS、VccSus3_3脚,作为南桥待机电压。
南桥待机电压在开机前已经有了
开启各路供电
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RSMRST#、开机信号都满足的情况下,发出SUSB#(SLP_S3),SUSC#(SLP_S4)信号,供给EC EC收到SUSC#信号之后,会发出SUSON信号,开启S3状态下(即休眠状态)的电压,使机器从待机状态进入休眠状态(休眠状态下,只有内存供电和3v、5v待机电压) EC在收到SUSB#之后,发出MAINON信号,开启S0状态下(即开机状态)的电压,使机器从休眠状态进入开机状态(开机状态下,各路电压都会产生)。 EC在收到SUSB#之后,延时99毫秒,发出VRON,控制MAX8771开启CPU核心供电VCC_CORE
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RSMRST#、开机信号都满足的情况下,发出PM_SLP_S3#、PM_SLP_S5#信号,供给EC EC收到PM_SLP_S5信号之后,会发出SYSON信号,开启S3状态下(即休眠状态)的电压,使机器从待机状态进入休眠状态(休眠状态下,只有内存供电和3v、5v待机电压) EC收到PM_SLP_S3信号之后,会发出SUSP#信号(高电平),开启S0状态下(即开机状态)的电压,使机器从休眠状态进入开机状态(开机状态下,各路电压都会产生)。 EC在收到PM_SLP_S3之后,延时99毫秒,发出VR_ON,控制MAX8770开启CPU核心供电+CPU_CORE
电源好信号
CPU核心电压产生之后,MAX8771发出HWPG电源好信号给EC(HWPG是所有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的交汇点,HWPG首先通过一个3v的电压上拉,然后由各个供电芯片控制HWPG是否接地,接地表示供电有问题,全部都不接地则表示所有芯片供电都正常) CPU供电芯片MAX8771还通过另外一个信号VR_PWRGD_CK410#来告知其它芯片CPU供电正常(不与其它芯片的PG信号相混淆)。VR_PWRGD_CK410#发给时钟芯片,开启整机的时钟信号,另外VR_PWRGD_CK410#经过反相器变成高电平,发给南桥的VRMPWRGD脚,通知南桥,CPU核心电压正常。 EC收到HWPG信号后,延时产生ECPWROK,发给南桥的PWROK脚,通知南桥系统供电正常。(在Intel南桥的标准上电时序中,要求VRMPWROK要先产生,PWROK要后产生,所以这里要延时) ECPWROK除了发给南桥之外,还发给北桥,作为北桥的工作条件。 南桥在收到VRMPWRGD和ECPWROK两个信号后,相“与”产生CPUPWRGD,经过一个电阻转换成H_PWRGD发给CPU,作为CPU 的工作条件,然后延时输出PLT_RST-R#(平台复位,复位北桥、显卡、IDE、PEI-E等设备)和PCIRST#(PCI复位,复位PCI总线上的设备) PLT_RST-R#同时经过一个门电路转换为PLTRST#信号复位IDE、MINI-PCIE(无线网卡)、LAN(网卡)、NewCard(读卡器)。
CPU核心电压产生之后,MAX8770输出VGATE电源好信号给南桥,告知南桥CPU核心电压正常。 ICH8M在收到VGATE之后,在南桥内部,VGATE与SLP_S3#相“与”产生CK_PWRGD(时钟开启信号)开启所有时钟。 EC在发出SYSON、SUSP#、VR_ON之后,在EC内部将这三个信号相“与”延时产生ICH_POK供给南桥(EC不检测电压是否正常,只要发出电压开启信号,就产生ICH_POK),告诉南桥“各路系统电压产生正常”。 ICH_POK同时发给北桥,作为北桥的工作条件 ICH_POK同时发给南北桥之间的控制总线CLINK的CLPWROK脚(CLINK总线是集成在南桥内部的) 南桥内部的VGATE与ICH_POK相与产生CPUPWRGD,经过一个电阻转换成H_PWRGOOD发给CPU,然后延时输出PLT_RST#(平台复位,发给北桥)和PCI_RST#(PCI复位,复位PCI总线上的设备)
开始跑码
北桥在供电、时钟、ECPWROK、PLT_RST-R#都满足之后,发出CPURST#给CPU,CPU收到复位命令后,开始发出寻址命令ADS#,读取BIOS程序,开始上电自检,机器开始跑码。
北桥在供电、时钟、ICH_POK 、PLT_RST#都满足之后,发出CPURST#给CPU,CPU收到复位命令后,开始发出寻址命令ADS#,读取BIOS程序,开始上电自检,机器开始跑码。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对比很鲜明    排版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这么长,看得我眼花缭乱,辛苦了,收藏了,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的时候看看哈。顶起

网友:
表格中的有些不是绝对的  只能说绝大多数的是这样 ……

网友:
不错的时序总结,师兄辛苦了!必须加分。

网友:
这个写得好,但为什么只有广达和仁宝呢,应该多收集几个

网友:
真的很好,对比明确

网友:
不错的时序总结

网友:
都是文字,看的太累了。

网友:
好,讲得太详细了

网友:
师兄你真牛 ,得好好学学太详细了

网友:
总结的很给力,不错的学习方法

网友:
实用不错了下载来学习

网友:
楼主有心了    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