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71G 触发0.02十秒掉电

楼主(2015-04-29):
机型:acer v3-571g

物料:la-7912p

故障:不通电

    据客户描述,前一晚还在打游戏突然死机卡住画面,把掉电池后再开就不通电了,客户再次说出关键点,因为下午没关窗机子被水淋了,但当晚还是正常开机玩游戏的,进水的位置主要区域是在触摸板缝隙里渗入。

拆机后进水并不多,但已经有明现的青铜锈了,主要在ec芯片区域附近,测试3/5V待机均无,洗板水洗干净用风枪加热了一下,测试还是不出待机电压,测ec的111脚+EC_VCC 无电压,打阻发现开路,找到相连的R875直接飞线,测待机3/5V都出来了,由于进水不敢高兴太早,按开关真不出所料还是不触发,继续测试,测到EC9脚无+3V_ALW 果断又是开路了,找到125脚+3V_ALW直接飞线至9脚,有点底了,再次触发指示灯亮起来了,还没来的及高兴,就掉电了,发现电流只上到0.2(待机是0.01)就掉了,没多想直接订了个剪板的ec回来花了15块大洋,KB90120F A3 此芯片内部rom有程序,更换后故障依旧,刷EC BIOS 故障仍然依旧,回头想想都已经弄好两个故障点了 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进水按标准报价300大洋,冷静,冷静慢慢查吧,掉电肯定是某个电压没出来,继续测EC,发现多个信号没发出:

S#3 触发后0.08V

s#4 触发后0.06V

s#5 触发后0.03V

BPTN_OUT#(触发后1.8V 掉电后仍然1.8V)

SUSP# 无

RSMRST# (触发后3.3V 掉电后仍然3.3V)

SYSON 无

这些信号认真检查过都无断线,修懵了,无头绪了,应该从那个故障点出发查下去了呢?

网友:
S3  S4  S5  都是南桥发出来的  触发后都应为高     还是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1.排查进水位置 特别是腐蚀的断线电阻等

2.不触发按着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