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 不开机

楼主(2015-04-29):
拆机量电压没有3V5V,有时候拨插几次会出3V5V待机0。04不触发 换过TB也一样。有谁修过这种问题,碰到几2.3个这种问题都没修过,伤心啊
不开机

网友:
来个人啊。

网友:
没有 3 5V 就修出来呗 待机芯片供电 开启 自举查一下 后级转换电路查一下

网友:
现象是 没有待机 3v5v
那就按着时序 修这个电压 排查问题

网友:
3,5V电容换了先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电容漏电 或者电阻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