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疑难杂症

楼主(2015-04-29):
今天收到个华硕K55VD ,接电源上电0.028不动了,拆机量裸板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0欧。CPU供电电感只有1欧。拆掉CPU量5V电感400多欧感觉应该正常。换了颗CPU上去CPU电感有20欧5V电感60欧左右。触发上电也只有0.028左右不动。难不成CPU座有短路了。没有思路求大神指示。。

补充内容 (2015-4-30 21:25):
出现新情况,测待机条件基本都有,EC发出开机信号后桥没有发出SLP信号,刷了论坛里传的买的BIOS ,待机0.014 ,待机3V 5V都有了,触发上电到0.048左右。

网友A:
触发到 0.028?能触发 这个电流必然是有好多电压没有出来
建议先查下 至于阻值低的问题 之后在判断

网友B:
新手也学习中,看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也学习中,看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5v电感对地值低  那5V产生了没呢        如果产生了 就先略过

网友:
查CPU供电上管二极管档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到 0.028?能触发 这个电流必然是有好多电压没有出来
建议先查下 至于阻值低的问题 之后在判断

这板待机5V 有,按开关后3V产生其它电压都没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电感对地值低  那5V产生了没呢        如果产生了 就先略过

5V待机就产生了,以前修的机没遇到CPU阻值这么低的,只有新款低电压CPU上遇到过几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待机就产生了,以前修的机没遇到CPU阻值这么低的,只有新款低电压CPU上遇到过几欧的。

5V产生了 那就先不管它对地值的事   CPU对地值低还有待测量与维修验证

网友:
上U后电阻值小,现在有些机器的U本来就是这样的,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看来还得修电压这块。

网友:
应该还没触发吧?检查触发电路呀

网友:
既然有5V 就不必去管它对地阻值 或许是电容放电   待机有5V  按开机才有3.3V是正常的  同意楼上的朋友说的  查下触发电路。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 X550C 的, 进水机  ,也是 有5V 按开机 有3。3V 其他电压都没有,待机0.01 开机0.02。  EC8517E 56脚有发出 开机信号给桥  ,但是107脚没有收到信号 , 最后 查出桥的 RTCRST 有问题。

网友:
,拆机量裸板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0欧。CPU供电电感只有1欧。拆掉CPU量5V电感400多欧感觉应该正常  你说的拆了CPU之后 5V电感就正常,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更换下cpu的开关电源ic呢???

网友:
应该是那个开启型号没给,先看下CPU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