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a43s充电口与开关排线

楼主(2015-04-29):
华硕笔记本主板里的充电头叫什么?充电模块?哪里可以买到?我的坏了,淘宝可以吗?具体叫什么名字怎么搜。图中画红线的地方。还有拆笔记本的时候把开关排线上面的黑色压排线的给掰掉了,请问能买到吗?那东西好买吗??

网友:
卧底。。。。
第一个一般旧主板上拆,小东西还不好买,下面这电源接口。

网友:
绿色的那块折叠一块插进去试试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现在非维修人员也来论坛了,以后看来更不好混了

网友:
充电接口可以买到!好买,但是压排线的那个黑色的应该是不用考虑买了!也买不到!只能是用胶固定!或者比较死的方法!用热熔胶!优点是固定的比较紧!但是缺点是,下次取下来就麻烦了!而且处理不干净!

网友:
充电接口直接搜索笔记本型号,或者有没有通用的即可

网友:
压排线的到别的板子上找下

网友A:
n s 你是干维修的吗

网友B:
干维修的会吧这种东西发论坛上来吗?

网友:
干维修的会吧这种东西发论坛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 s 你是干维修的吗

不是aaaaaaaaaaaaaaaaaaaaa

网友:
引用 网友A:
n s 你是干维修的吗

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维修的会吧这种东西发论坛上来吗?

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图片看不清啊

网友:
唉维修界是真的乱了吗????这个没法说了

网友:
还是让专业人士给你弄吧 以免烧坏主板

网友:
楼主你弄不好的,让专业的维修人员给您弄吧

网友:
把外壳拆了给我,正好我有套板子没外壳装........

网友:
我也是醉了,这都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