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sony MBX-268 开机不亮 五一快乐

楼主(2015-04-29):
主板版号 :

图纸BIOS论坛都有
故障现象 :不开机
维修过程 :开机上电到 0.7
拆机 ,主板有修过的痕迹
开机上电到0.7 。

测PLT_RST 无电压 ,且阻值正常
简单测了下供电。没有发现问题。
查来源

断开 R73 (目的 是判断桥没有完全发出 还是后级拉低)
这个R73的位置找了一小会
下图

断开后侧 PLTRST#正常 3.3V
》看来是后级有问题拉低了平台复位信号
按图索骥
PLTRST的去处有(四处)

读卡器芯片

有线网卡

还有无线网卡槽

》》思路明确逐一排查 采用断开法
当断开到

PLTRST#正常到 3.3V
》》这个可以记住下次遇见同样的你可以率先排查这个芯片
^-^
之后装机测试

祸不单行
有时候上电到 0.9 会自动关机
有时候进系统 拍下键盘也会自动关机
……
桥(上家动过)
BGA取下
见下图

桥下有掉焊盘的

飞线 重植 焊接 测机 正常

--------------------------------------------------------------------------------------

》》总结 引用

上图看不清楚的放大下

--------------------------------------------------------------------------------------------

五一劳动节将至
在这里祝所有的朋友劳动节快乐

                                                                  ---天意wx

[fly] 看过的记得支持下哦 UP[/fly]

网友:
被修过的,一般都是多故障

网友A:
楼主保留飞线图   不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保留飞线图   不厚道

很厚道了,很时候小白我来参考啊,

网友:
预祝版主节日快乐!看版主重植球好像很容易似的,我很烦植球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10分

网友:
二修机弄不好还有上家的人为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厚道了,很时候小白我来参考啊,

可是我是小小白啊  不会参考啊  就想看个图画  哎  不识字的痛苦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C:
最烦就是飞线摸绿油了,不过索尼的一般很好拆,

网友:
这上家也是负责任啊,不修的机子能把桥重值做上。行业良心。值得学习

网友:
帖子前部分象顺口溜,一下就记住,忘不了了,有创意,呵呵

网友D:
我最近都没机器修拉,昨天就换个A1278键盘。淡季啊!

网友:
Học tập

网友:
有一款sony的不触发现在还没找到头绪

网友:
很好,这种维修思路要多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是小小白啊  不会参考啊  就想看个图画  哎  不识字的痛苦

你是够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烦就是飞线摸绿油了,不过索尼的一般很好拆,

飞线知道,摸绿油是干啥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都没机器修拉,昨天就换个A1278键盘。淡季啊!

电脑维修已经越来月不景气了,哎,

网友:
做维修的  主要基础够扎实  足够心细  钱还是有的赚的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复位有问题啊

网友:
怎么说呢  技术 经验  决定运气

网友:
好贴,掉了的焊盘你是怎么飞线的,只要线不用弄回一个圆圆的点了么?

网友:
我是小白,值得参考

网友:
非常棒。。。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

网友:
掉点太恐怖了

网友:
最近机器少,在这里坐着看小说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版主好耐性

网友:
二修的是比较难修的,,好多故障都是人为的

网友:
怎么到你们手里就这么简单呢????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飞线知道,摸绿油是干啥呢?

如ibm灌胶的有的补线太多,上bga有的线就会动,加上绿油烤干就和pcb上的绿漆一样的了,防高温和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ibm灌胶的有的补线太多,上bga有的线就会动,加上绿油烤干就和pcb上的绿漆一样的了,防高温和固定

谢谢。好办法,头一次知道

网友:
你不理解小白的痛苦

网友:
我看完帖子,其实原故障是平台复位电压被网卡拉低的,上家估计是三板斧吧,干了桥了 扩大故障了,天意你五一不休息的,

网友E:
太谦虚了不好,看你都坛主了,还小白,我看是小黑了吧!

网友:
飞线的图片没有,我也有个掉点的不会补

网友:
思路清晰    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51劳动节快乐

网友:
看版主的帖子,就是一次学习

网友E:
发现一个抢楼贴,这帖子是干啥的,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保留飞线图   不厚道

很有同感啊!请楼主放出飞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脑维修已经越来月不景气了,哎,

很有同感啊

网友:
把补点的图也拍个图更好了,这个不错了,上家还重植做好BGA。遇到两个机的桥上家直接用胶粘上的呀,

网友:
写的好 我觉得发贴就要发好帖 使用什么方法最好都注明一下为什么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修好,不错。技术好

网友:
赞一个 五一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现一个抢楼贴,这帖子是干啥的,怎么玩?

抢楼贴我也没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谦虚了不好,看你都坛主了,还小白,我看是小黑了吧!

这图片太霸气了

网友:
精彩的教学帖!

网友:
板主很有耐心 学习

网友:
飞线太难弄了

网友:
二修机最怕了  故障多多  还是一修机好  修复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大神,平台复位是在什么故障情况下才会测?类似这种开机不亮都要测吗?

网友E:
哥哥呀,老是夸奖我怎么不加点分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哥哥呀,老是夸奖我怎么不加点分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么积极  必须加分  昨天忘了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么积极  必须加分  昨天忘了  哈哈哈

哈哈,那我每天提醒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那我每天提醒您呀?

额   这么任性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E:
就这么个爱好了,每天都上了聊聊。签个到,看个贴,学点维修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这么个爱好了,每天都上了聊聊。签个到,看个贴,学点维修经验

那你继续你的学习路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继续你的学习路程吧

好的,有问题我会想你咨询的,哈哈

网友:
这么多问题,看来上家拆桥短线,没飞呀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真厉害

网友:
看的出楼主维修功力很厚哟。值的学习。

网友:
此贴简单明了,不多费口水,直接讲解问题所在,SONY看到他的板子都有点怕怕,有图纸还好,没图纸没思路,修过的更不想搞了,楼主有空总结下时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保留飞线图   不厚道

楼主  玩藏猫猫啊!

网友:
二修机修好都不简单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加油

网友:
话说,用什么工具来把脚位翘起来~~

网友:
师傅在哪里修机器啊   弱弱的问下 以后我们有机器修不好的发给你修 。接单吗

网友:
维修就要心细,不过上去就测PLT_RST 无电压 ,且阻值正常 ,许有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por lo general pasa cuando vienen de otros lados,,prueba visual importante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强呀,学习了

网友:
耐心细心坚持

网友:
五一各位同仁节日快乐,劳动最光荣,我坚守岗位。

网友:
异常痛恨拆装小日本的机器 不过通病电容倒是不错

网友:
能分析成这样 楼主 内功 深厚

网友:
二修机要小心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维修耐心细心缺一不可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屌

网友:
维修的确难搞。太难弄的就直接换板子了。不愿意研究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判断故障也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知道,摸绿油是干啥呢?
绿油 补点的

网友:
天意哥的帖子看着永远都是那么顺。这板子到我手 估计得丢料板堆里。。

网友:
痛并快乐着

网友:
怎么你们都发帖庆5 1啊 我5 1-3号 人毛都没看见过

网友:
很大位,很给力啊。修过的机器还真不好搞!

网友:
不是防止短路吗?

网友:
楼主应该给看一下飞线的图啊!

网友:
飞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5-06-05):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