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 MS-7641 VER:3.11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04-29):
                                  主板型号如下 MS-7641 VER:3.11

                        上电之前先对主板上的供电打一遍对地值,AMD的上电
                         时序是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对地值我已经打过了
                         没有明显的短路。不罗嗦了,直接上电吧,短接开关针,奇迹般的
                         能触发。测量内存供电发现0V,查内存工作条件,芯片型号
                         UP1504T  测量5脚VCC12V正常,1脚BOOT也有电压,7脚EN 是1_8REF
                         控制的,发现没电压。
                                                                                                    查1_8REF的来源,去到UP6264

                                                                                                    在回到主板上发现此元件掉件! 焊盘都掉了!
                      麻烦的不是飞线,而是去那找这个芯片,问了助教
                      说没有,叫我去纸箱子里面的料板里去找,我找了
                      一个下午,把所以得纸箱里的料板都翻出来了。
                      就是找不到,本来想去淘宝 淘个芯片回来,
                      看着运费就不忍心。然后还是没买 ,最后,还是被我找到了!
                      下图是已经飞好线了。

                      测量了下引脚没短路,上电测量PCI-E A11脚PCIERST# 3.3V正常

                      测量AM3 CPU假负载上的系统复位1.49V正常,触发的时候
                      诊断卡复位灯 一闪而灭 正常。

                       装上CPU跑码了

                     没上内存挡C1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我不想加分,楼主是在晒万能表的,板子不值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想加分,楼主是在晒万能表的,板子不值钱啊

低调  低调   我不想晒万用表的 为了相册 也是没办法的。。。

网友:
我也不想加分,楼主的第一张电路图根本就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你的型号写错了,这是图纸版本号!!

网友:
我也不想加分,看到这表,我想说,我连15B+都用不起,楼主都用起了117C,

网友:
U37很容易坏,已经碰过好几次了。

网友B:
顺便问下,楼主福禄克的万用表多少钱卖的。

网友:
修好就行费力发上来加分

网友:
我还不会加分呢,怎么才能加分?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线该如何飞才好?

网友:
板修的不错,万用表更不错

网友C:
没换芯片只是飞线搞好了?

网友:
表好呀    我的表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楼主福禄克的万用表多少钱卖的。

去淘宝  淘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换芯片只是飞线搞好了?

芯片掉件了    拿到板的时候就没芯片  ,补的 掉焊盘了 然后飞线

网友:
收藏了 技术杠杆的 不过万用表更杠杆的

网友:
LZ技术不错,又学习到新的飞线啊,不知道这个用起来时间长短。。。。

网友:
好吧,我也是来看表的,以后不要说找了一个下午才找到,徐总和农总那么多板,你找板太盲目了。竟然用了一下午。

网友:
飞线是因为掉焊盘了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