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修一台论坛还没有出现的富士通UH572开机不亮 秒掉收500元

楼主(2015-04-29):
机子型号:富士通uh572超级本
板号:还不清楚,等下上图大伙看看是不是这个
故障现象:待机0.013 开机0.019 电源指示灯亮不显示
故障分析:根据开机电流判断,明显此主板后级很多供电都没有开启得起来 ,拿表检测,发现只有5V3V系统供电产生,其它电压基本没有。想找此机原理图来分析,很失望,找遍网上也没有。想花钱也不行了,看了一下这个板pch芯片,代号 是slj8e 得知是hm7x系列的,既然没有此机的图纸,那我可以找找别的品牌厂家hm7x芯片组的时序来参考一下。刚好手一个图纸也是这个芯片组的,如图:

一看,果断下定决定更换io芯片,因为很后级电路供电都是由io来开启。因为又没有图纸,只能这样参考来判断了,更换好后,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看图:

主板全貌

更换好的io图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此板号在这里

装机试机亮机 。

网友:
  呵呵   就这样换了个io  就好了  lz  今夜 睡的可香!

网友:
就这样秒了?好技术。

网友A:
怎么不先刷刷BIOS呢

网友:
应该是EC而不是io

网友:
这个EC芯片,IT8518E 坏的挺多,有的中间直接有烧痕迹。不知道这个故障,能说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先刷刷BIOS呢

同问。。。按照逻辑我也会刷BIOS。。。

网友:
这板子 背后好干净啊

网友:
人家都说了论坛都没有这机器,他哪来的bios刷啊,楼主可备份这bios上传加分哈

网友:
LZ换个EC 500 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能值多少钱啊

网友:
得注意这个型号的EC了。。

网友:
换个ec就好了,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这运气好,这都撞得的到啊,

网友B:
这机器板子值500吗

网友:
Come experience the exotic.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楼主厉害!以前修本子,眼里老是看小细节,这个信号去开启哪个电压,缺少整体感。很受启发

网友:
楼主,此机的BIOS可以保存下来。

网友:
一个EC500块,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板子值500吗

不要老是去刻意的考虑客户板子值多少钱,反倒给自己心理压力,你就站在客户的角度上,把它当个宝,这样才可以,明白吗?

网友:
这种情况在老鸡上一般都是南桥啊

网友D:
我这里换EC也就能收200-300元,你收500不少啊,眼馋~

网友:
刷刷看看吧也许好了呢

网友:
眼神犀利,牛逼

网友:
ITE8518 确实容易坏

网友:
楼主,能详细说说你是怎么给客户收500元的吗?我很想学这个怎么报价和与客户沟通,让他掏钱,,因为我重来都没有收到过500元一台的

网友:
不错!故障点找的很准!

网友:
楼主这是 什么原理,神马都没测试,直接干掉ec。看来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现在修机子越来越不好做了,还能收个500块,非常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先刷刷BIOS呢

可能找不到BIOS资料

网友:
楼主好手艺,思路清析,谢谢分享

网友:
老哥,你碰到财主聊,能收这么多哦

网友:
踩到狗死了把  哈哈哈

网友:
刚进如这个行业 学习哈

网友:
是我想的太复杂啦

网友:
果断!收费很可观啊!

网友:
不错,没图纸能修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这种EC容易坏

网友:
500大洋啊,不错不错

网友:
真给力一下500,爽歪歪

网友:
没有图纸也只能这么干了。

网友:
狗屎运吧 ec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捡到了恭喜你

网友:
修好个电脑不算厉害。楼主能收500大洋 就是真厉害了 。非常羡慕。。

网友:
修一台能收500  市场狠好啊 哪里的

网友(2015-06-04):
引用 网友C:
不要老是去刻意的考虑客户板子值多少钱,反倒给自己心理压力,你就站在客户的角度上,把它当个宝,这样才 ...

500你买不到这个机子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换EC也就能收200-300元,你收500不少啊,眼馋~

这个价格看机子的价值与客户的心理分析 认定他会修才报这个价。

网友:
有些机子没得图纸不好修哟

网友:
厉害咯。。有来参考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