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4-29):
联想B320一体机触发,电流有轻微上升后返回,查待机3V与5V开机瞬间有输出,怀疑缺少电压,查15V供电

网友:
什么意思?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这故障范围较大。楼主得慢慢查。

网友:
该问题已经找到了 就是该点15V电压没有出来,拆掉PQ42,强行拉低PQ423脚,插电开机,换PQ42OK

网友:
么搞懂。。。是S3_ON  缺少上拉电压。。还是因为PQ73 导通了使得,S3_ON。。接地?

网友:
楼主写帖子一下写全多好啊,不过还是不错的

网友:
15V好改啊,从公共点拉过去降压一下就能用,嘿嘿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灌水

网友:
这帖子...  可以完善下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不过写帖子一次性写全会好些

网友:
你是要表达什么?

网友:
却信号的案列

网友:
始终没捋顺

网友:
楼主是说这个电压导致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