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进水不开机黑屏

楼主(2015-04-29):
苹果5S进水开机电流大,开机时仔细看能看到开机画面,有个苹果在那里,无背光,但拆了U3,U23也还是电流大,换了U3,U23显示屏能亮的吗,有哪位知道,指点下,电流大是哪里问题呢,不开机有点漏电20ma左右

补充内容 (2015-5-10 22:45):
显示已修好了,重装过U3,U23,可能是L3电感坏了,一起修过就有显示了,只是触屏很难触摸到,重装下只有两次是正常的,有空再仔细查一下,在这感谢大家给出宝贵建议

网友:
是不是哟短路

网友A:
进水漏电多数是射频供电IC坏了,

网友B:
版主的意见是换供电IC……苹果就是那么纠结

网友:
没有量到哪里短路,刚开机出现苹果时,电流正常,跳动几下电流就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漏电多数是射频供电IC坏了,

射频供电IC就是基带电源IC吗,在原理图是U2-RF,型号PM8018,能量出好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见是换供电IC……苹果就是那么纠结

不能确定坏,弄下来不好办

YL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能确定坏,弄下来不好办

射频供电IC很容易引起漏电

网友D:
用手摸不出来哪里发热吗
用手不行就亲亲   肯定能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摸不出来哪里发热吗
用手不行就亲亲   肯定能找出来

基带电源IC有点发热,不知道路和基带CPU有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频供电IC很容易引起漏电

还会有其它的IC会出现漏电吗,显示屏没有背光,会不会只是U3,U23坏的呢,修好背光还有电流大,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它什么问题,估计修好要100左右的费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射频供电IC很容易引起漏电

还会有其它的IC会出现漏电吗,显示屏没有背光,会不会只是U3,U23坏的呢,修好背光还有电流大,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它什么问题,估计修好要100左右的费用、

YL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会有其它的IC会出现漏电吗,显示屏没有背光,会不会只是U3,U23坏的呢,修好背光还有电流大,不知道还 ...

现在漏电多少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漏电多少毫安?

只有30ma左右,很小电流,开机大电流的时候差不多1A电流

网友A:
先拆下来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拆下来把。

再找找看,实在不行只能把基带电源拆下来,基带CPU不会坏呢,谢谢了

YL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找找看,实在不行只能把基带电源拆下来,基带CPU不会坏呢,谢谢了

比较少坏,有些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少坏,有些也会

哦,太感谢了

YLL

网友E:
试试发热情况 加电后

网友F:
简单清洗下 主板, 将拆下的IC,装回去。  拿到单板 看下进水情况后,测试电阻是否短路, 看下中频 和 供电IC 旁边的 是否有 发霉 或者 腐蚀的情况, 用万能表对地 查 电容电阻两头就可以 真的是否短路,如果短路 直接拆除 即可。  电流正常后,先刷机,再看!

网友C:
还没好,要买了IC才有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清洗下 主板, 将拆下的IC,装回去。  拿到单板 看下进水情况后,测试电阻是否短路, 看下中频 和 供电 ...

仔细看了能看到开机画面,无背光,过一会就电流变大了,300MA-900MA跳动,基带电源有点热,但量了又没有短路,能连接电脑,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试发热情况 加电后

感觉信号部分有点温度,但没有量到哪里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水漏电多数是射频供电IC坏了,

加焊PM8018,就没有漏电了,不过以为电流是它引起的,还是拆了,重植下再装机的,十分感谢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好,要买了IC才有希望

显示已修好了,触屏还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PM8018,就没有漏电了,不过以为电流是它引起的,还是拆了,重植下再装机的,十分感谢

不客气欢迎大家交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