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本本不开机大短

楼主(2015-04-29):
今天接到一联想笔记本,适配器正常,但是不开机,拆机上可调电源发现是大电流,于是认准黄色接口的那个场馆,guoranhuaile,换上之后上可调电源还是大短,我习惯测公共电的那几个保险果然有一个对地短路,于是可调电源限流1a,烧到一个电容,更换之后就好了,我一直不会上传图片 ,谁能教教我,大学狗不容易,老手让过

网友A:
是什么电容短路了?编号呢?

网友:
上传图片的方法  请看我以下上传的图片中的文字解释

网友:
版主的最后一张照片我研究了一段时间才会的,呵呵

网友:
给3L点赞  很负责任的版主

网友:
楼主下次把机器型号写一下,把故障问题大电流拍一下,把坏掉的地方拍一下,把修好的机器拍一下,然后发上来,没准还有的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电容短路了?编号呢?

小白故障,还要编号!

网友:
好的,谢谢三楼,晚上回去就补发

网友:
楼主的帖子也太简洁了,只知道你修好了

网友:
还是传不上图,难道是因为我照片太大了?

网友(2015-05-31):
哎转行了,不干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