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945G 479针 MS-9642 时钟芯片老挂是何原因

楼主(2015-04-30):
V星Fuzzy 945GM2工控主板 开机风扇转进不了BIOS点不亮
cpu电压,开机复位电压. 时钟IC电压接地,晶振好多都查了.目前情况是开机风扇转,CPU工作 就是点不亮,各个电压输出正没问题,晶振也工作正常,什么都查过了.之前发现ms-7g开机3.3v电压没有后来修复,更换时钟芯片954310BGLF,目前情况是上电时钟芯片烧毁,造成3v与接地出现短路现在.现在外围,查看无问题,请问还有什么原因造成,不会真是桥挂了吧,不敢轻易下手?????

网友A:
时钟芯片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供电电压正常吗?

正常,各个脚供电接和地都正常,现在发现时钟芯片发热后3.3v接地有阻值50欧

网友:
自己顶下 来高手帮啊

网友B:
把时钟芯片拆掉就不短路?换新的时钟芯片上去就烧毁?

网友C:
5v的对地电阻本身就50欧姆左右,所以考虑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时钟芯片拆掉就不短路?换新的时钟芯片上去就烧毁?

是的 .但是一上电就烧时钟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的对地电阻本身就50欧姆左右,所以考虑其他原因

是3v对地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