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 I3 改集成后如何使用HDMI ?

楼主(2015-04-30):
一台Y560独显坏了,把显卡摘掉后正常可以使用集成显卡,但是HDMI不能使用,有什么办法吗?

如果把独立显卡装上,在BIOS里面设置成使用集成显卡 HDMI能用吗?

网友:
从图看HDMI是由独显控制的,你把独显去掉了,还怎么用HDMI,换独显呗。

网友:
电路图说明了一切。

网友:
是啊  我也这么想的  但是LVDS信号也是和独显通着的,本机和VGA都可以使用呢

网友:
有人有这款机器独显板子的图纸吗?对照看一下

网友:
独显都没了,估计没戏,USB外接吧

网友:
USB外接啥意思?

网友:
接口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
HDMI 是独立显卡管理的   这样的话  是要装显卡上去的啊

网友:
只能用VGA了

网友:
从你给的图纸上看,HIMI是由独显接出的,独显没了HDMI自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
HDMI 有的集成显卡上也带的 台式机主板上不就有的吗 你这个知道芯片功能 有图纸才能搞

网友:
如果把独显装上,在集显模式下  HDMI起作用吗?

网友:
我看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