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脑为什么开机不能上网

楼主(2015-04-30):
我这有一个台式机,家里装的路由器,不能上网,我设置好以后可以上网了。电脑关机再开的话还是不能上网,怎么回事啊??
电脑关机

网友:
重装系统了吗?

网友:
你说得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排除法就行,挨个试。

网友:
网卡驱动没问题吗?不行换网线

网友:
让【宽带连接】开机启动就是了

网友:
设置好能上网,重启以后就不能上网了,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另找一台机子确定一下你的路由设置是否已经保存了,能否正常上网,反之就是路由到你故障电脑之间的问题,先把源头排除掉。这个很关键

网友:
路由器问题果断换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