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64 加电到0.55A掉电,不加CPU不掉电,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04-30):
此机待机0.004A正常,触发后到0.54A左右瞬间掉电,去掉CPU后加电到0.15A不掉电。CPU为 I3-350M,用P6200 的CPU试机,现象一样。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侧各项电压啊,不能只纠结在CPU那

网友:
那就从CPU电压往后查啊

网友:
这问题,星期六遇到个这样子的,有个电压没出来,我的是“奶牛”,楼主这个问题电压都正常,看下开关上面的电压是否正常,再查下IO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新人逛逛      也不懂的

网友:
这机器有个电压估计你没测到  是个6条腿的 长的像MOS管的  1.8V   你测测看上次我修了个这个机器  大概位置应该在触摸板下面那一块吧  你看看图纸

网友:
           往后面查     肯定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显卡旁边有个5个脚的小片,你两边焊一下应该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