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无盘站无法启动

楼主(2015-04-30):
学校无盘工作站无法启动,启动画面如下 ,请问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
从画面看是在从网卡启动,查看服务器和网络设备

网友:
先查你的服务器再说吧

网友:
看看其他机子能正常进系统吗,能进那就重点排查这台机子的网线,和交换机口

网友:
线路或者服务器

网友:
肯定是服务器的问题,用的什么无盘软件?PXE无法引导

网友:
全部不能起动就是服务器问题,单不启动就是单台机问题。

网友:
网线,交换机口子那.

网友:
无盘工作站,没接触过,只知道是从网卡启动的,那重点还是在网络这块。

网友:
无盘工作站,是网卡引导的,

网友:
是所有机器均无法启动,除服务器外,应该是服务器问题,但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现在居然还有无盘站这个东东,2000年左右的时候经常装这个东西。不知道现在的无盘站是个啥样了,帮不了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