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时亮时不亮 是通病吗 ?

楼主(2015-04-30):
G480 时亮时不亮 是通病吗 ?  已经遇到过两台了,第一台直接换主板,第二台准备修的试看哈

补充内容 (2015-5-8 16:51):
最后刷BIOS 抗 定

补充内容 (2015-5-8 16:51):
最后刷BIOS搞定

网友:
客户愿意换,为什么不换
剩下的修好再卖

网友:
没什么通病不通病,查查不亮的时候板子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  我以为通病你修好了那

网友:
集显电压不出吧

网友:
先换板,再修板,这样赚得更多。

网友:
楼主怎么都没说问题呢?

网友:
不是通病,先把普通的排除掉,内存,cpu , bios,然后不亮是查电压看是否缺电压

网友:
这个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板再修板,的确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看看集显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换板再修板,的确是最好的方案  但有的用户要坏板你怎么办 又给他收吗  不要动不动就通病 不动脑筋

网友:
没有通病,只看实际情况

网友:
换个桥芯片应该会好

网友:
不亮看电流走到多少啊,你就说个不亮谁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问题貌似不怎么好搞啊

网友:
没什么通病,都是一步步研究出来的,正在搞呢

网友:
我在lenovo 售后,这种故障见到的多

网友:
关键是你把BOIS上传上来啊  版号什么的 都写清楚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现在通电不亮,没有明显外伤,都 是先刷程序

网友:
对啊,把bios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有这个独立的BIOS ,我这里有一个G480 也是开机 不显示 看电流表 没有代码

网友:
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BIOS传上来分享下呀!还有就是这板子有单内存和双内存两种,不知道BIOS通用不?

网友:
手上正在修这个机器 你的是仁宝的还是微创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没听说G480 有什么通病

网友:
我、也有一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