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 板号u31sd 2.1 走了很多弯路 结果都让自己气愤

楼主(2015-04-30):
前几天修了一台华硕U31S的机器 故障 第一次能亮机 然后直接掉电重启  不亮 一直按开关都关不了机   接可调电源开机 电流0.20 明显缺供电 应该就是CPU供电了 。 拆机,主板没修过  高兴啊   呵呵 量了一下 果然没有cpu供电   这种情况我首先刷了BIOS  结 果现象一样  那就怀疑MH65了  用风枪吹了下 可以了 但是过了一会又不行了  那就直接加焊吧 结果出乎意料 开机到0.8掉电  我X不会吧 难道要换桥 哎 定吧  过了2天 桥到了 屁颠屁颠的换上去 结果又出问题了 开机0.9不动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 想想我没动哪里啊  难道桥是坏的  还好我定了2个  继续换  结果还是一样  不带这样的吧  我就换了南桥啊 还是慢慢来吧  测了供电 发现集显没供电 不至于啊 先放着吧 修别的机器  今天客户催的急了  就拿出来再看看 从头再来 我想了下 我就换了南桥刷了BIOS 难道BIOS又坏了 死马当活马医 刷了一个bios  奇迹发生了 居然亮了  装机一切正常  呵呵 气死了 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很奇怪啊,楼主第二次是换了BIOS芯片吗?还是换了另外一个BIOS资料?

网友:
估计是换了个BIOS资料

网友:
同楼上 BIOS资料刷原来的 还是又换了一个资料

网友A:
这种事我也经历过,气死人了。

网友:
修笔记本就是拼细心啊!

网友:
这种弯路之前也走过,就是修电视机吧,无声,换功放,晕,不是。接着换中放,还是不行,然后查这里查那里,实在没法子了,把原来的功放换回去,好了,晕不晕啊。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动不动就喜欢干桥

网友:
是刷回原来的BIOS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我也经历过,气死人了。

你这回复有灌水嫌疑哦   你是干维修的???不是干维修的也碰到这种事???  回复要注意哦

网友:
前几天一台HP DV4  跑电流1.2不良机  停在那里,刷了个BIOS  妈的  不触发了,还好保存了,刷回去,加焊显卡,,不行  重直球,不行,同事最后说,到淘宝买个BIOS,结果亮机了,崩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回复有灌水嫌疑哦   你是干维修的???不是干维修的也碰到这种事???  回复要注意哦

我是干维修的,虽然不是维修电脑,但也经常给同事,朋友修电脑。

网友:
这么轻易就换第二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干维修的,虽然不是维修电脑,但也经常给同事,朋友修电脑。

接到几个会员  举报你的回贴了  看你比较活跃  都没扣你分  以后回复的时候 希望能多思考一下     友情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到几个会员  举报你的回贴了  看你比较活跃  都没扣你分  以后回复的时候 希望能多思考一下     友情提 ...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我喜欢电脑,也喜欢这个论坛。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桥不良。。但是现在新的主板。换PCH 最好也要更新BIOS 。你换了PCH 没有更新BIOS 。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我喜欢电脑,也喜欢这个论坛。

恩  好的  呵呵  希望以后继续看到你的身影   不要因为这点小事 影响到你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好的  呵呵  希望以后继续看到你的身影   不要因为这点小事 影响到你  呵呵

好的,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
换完桥,最好重新刷bios好点,ec的bios也要同时刷,

网友(2015-06-01):
遇见过ASUS机器,刷BIOS后故障扩大,刷回原来的BIOS也恢复不到最初的状态,不得买个刷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