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2936-B K90I不触发 ,

楼主(2015-04-30):
A1278  820-2936-B   K90I不触发 ,SMC_BATLOW_L一直为低电平,换过EC F2117 ,还是一样为低,把SMC_BATLOW_L强行拉高为3.3V可以正常亮机,但上电就开机了,进系统就黑屏掉到0.3A ,

网友:
通病,慢慢找

网友:
我现在也在维修这个机器

网友A:
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这个可以开机的时候 就不电池无法加点

网友:
看时序是不是没检测到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故障,,,,,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结果还是EC问题,坑爹的小苏笨笨IC啊,害死人!找另一家买了个EC带程序的装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手上也有台这机子,开机白屏,二修,第一次搞苹果,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结果还是EC问题,坑爹的小苏笨笨IC啊,害死人!找另一家买了个EC带程序的装上问题就解 ...

小苏以经臭名远扬了   还在他家买   真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