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手机维修用的实用小工具:便携电流表!

楼主(2015-04-30):
       发贴的时候,发现有朋友挺关注这个小工具的。特此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华强北的手机配件市场都有得买,自己 DIY一个也不难。它就是一个电流表头上串联一个手机电池,然后引出二条线。可以直接夹手机上开机测试。以前一般我们去华强北淘手机主板拆机或淘二手机都是带着它去的。一般淘二手主板时,都是夹着这个开机来看开机电流来判断板的好坏来买的。平常维修手机时也不用开维修电源,直接用它来测试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网友:
楼主DIY精神可嘉。

网友:
真不错啊   简单 便捷

网友:
呵呵,小东西,大用途,就是方便

网友:
自己动手,便宜实惠

网友A:
我应得用数字表的电流档还是不错的选择,多弄两条红黑短线,一端是夹子,一端用来接插入原表笔的插孔。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是找了个数字的用。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网友:
一般多少MA 就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有空我也做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应得用数字表的电流档还是不错的选择,多弄两条红黑短线,一端是夹子,一端用来接插入原表笔的插孔。

一般开机要多大电流是好的主板呢

网友:
看你的实际使用需要。1000mA一般比较好看

网友C:
我刚才想不加分,后来想一想,以后手机维修找你,没办法,强迫自己给你加分了,o(︶︿︶)o 唉!压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想不加分,后来想一想,以后手机维修找你,没办法,强迫自己给你加分了,o(︶︿︶)o 唉!压力大,

被你这么一说。我压力也好大啊。

网友D:
大短会不会把表针打歪?

网友E:
都是夹着这个开机来看开机电流来判断板的好坏来买的 该如何操作啊!求详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短会不会把表针打歪?

超过量程太多,经常打,肯定会打弯的。所以要适用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夹着这个开机来看开机电流来判断板的好坏来买的 该如何操作啊!求详解

这个看开机电流啊。和修笔记本差不多。开机是多大电流,软件问题又是什么电流。这么都是靠经验判断的。但也只是个大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开机要多大电流是好的主板呢

不同的手机,不一样的电流。

网友:
就是感觉好霸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手机,不一样的电流。

电流小,能开机吗?

网友:
果然是好个工具。。直接就可以看电流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流小,能开机吗?

电池的供电要比手机需要的电流大才行。要不就只能开到一半就掉电了。

网友:
这原理很简单啊。串电流表在供电回路中看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供电要比手机需要的电流大才行。要不就只能开到一半就掉电了。

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G:
问个问题啊,你的怎么设计两块电池在一起啊?一块电池不够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问个问题啊,你的怎么设计两块电池在一起啊?一块电池不够吗?

二块电池耐用一点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二块电池耐用一点啊。

啊,这样的电池,一般可以维持使用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啊,这样的电池,一般可以维持使用多久啊?

我只用来测试手机,一般充一次电,能用一二个月。

网友:
好牛B的样子。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方便  使用啊

网友:
高手 就是高手 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过量程太多,经常打,肯定会打弯的。所以要适用才好。

打弯了,就把它扶正,继续用

网友:
简单好用的东东啊

网友:
DIY 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东西超给力

网友H:
哥 我做了一个  感觉怪怪的  一个开不起机在重启 手机是好的   是电流表问题还是电池戴不起 我用一个电池 1600的   空负载4.1V  接上手机开机3.7V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两个电池并联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电流表有问题

应该还是电流的问题,这个只能用在大部分的手机上,不能全部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 我做了一个  感觉怪怪的  一个开不起机在重启 手机是好的   是电流表问题还是电池戴不起 我用一个电池 1 ...

应该是电流表内阻过大所致,选用内阻小、灵敏度高的表头---并联小的分流电阻改制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