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不显示,电流0.8几,没A_RST#

楼主(2015-04-30):
各大供电正常,板子放在烤箱里烤哈,机子就能点亮,过一会又一个鸟样电流0.8几。跟着时序走,没A_RST#,之前也修过一台这样子故障,换个晶振就好了。可这次没那么好运了,南桥也换了,一个鸟样。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A:
在烤箱里烤一下就能亮机,你现在换了桥在烤一下还能亮机不

网友:
有显卡的不  有就加焊显卡

网友B:
北桥啊 这还要想?

网友:
修显卡把

网友C:
0.8了应该是内存那边过了没。你看下加焊下某桥试下

网友D:
应该是南桥电路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写BIOS的 然后看看故障一样不

网友E:
BIOS,显卡,南桥。。。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烤箱里烤一下就能亮机,你现在换了桥在烤一下还能亮机不

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显卡,南桥。。。楼主解决了没

和BIOS也有关系吗?

网友:
显卡没弄,和显卡没撒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0.8了应该是内存那边过了没。你看下加焊下某桥试下

撒桥,0.8几,复位都没有,北桥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啊 这还要想?

复位都没有,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南桥电路方面的问题吧。

恩,参照点位图纸,南桥的供电都差了,没查到什么问题。不会是某个电阻变质了吧?

网友F:
我现在修的一台B305独显,现在情况是加焊一下北桥或者是南桥能玩几天,几天后就又不行了,进CMOS、系统之类的一切正常,就是会突然掉点到1.1a左右,我准备把北桥与南桥都换掉,实在是懒得测了桥一共也就是80左右。这款机器通病据说是南桥坏,不亮机的,进BIOS会卡WAIT...或者是出logo后显示HHHHHHHH,我以前都是加焊的北桥,而且都好了,现在拿回来的就这一台,坛子上的兄弟们不知道换了南桥的有没有返修的?如果没有的话估计确实是南桥有问题了。按理说AMD都是坏北桥的,南桥的也见过,但是都是坏了不触发的,或者待机电流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修的一台B305独显,现在情况是加焊一下北桥或者是南桥能玩几天,几天后就又不行了,进CMOS、系统之类 ...

台式机板子上就有这个南桥北桥,用不着买

网友:
恩,看到了,有块料板是联想的780,下次卖板子吧,没搞,O(∩_∩)O~

网友:
这机器没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