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0 版号LA-8002P没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5-04-30):
按照时序前面都有电压了   就CPU核心供电没有   供电芯片是NCP6132   换过芯片了   芯片的大致条件也满足    就是不出CPU供电    求大神赐教啊  楼下上图

网友:
  上图了   大伙帮忙看看

lenovo Y580 LA-8002P r10.pdf

网友A:
按照时序修啊,桥有没有收到pwrok和apwrok。读取bios,drampwrok和procpwrgd。桥的时钟。
BIOS刷刷试试。还有svid正常才产生CPU核心供电,示波器打下CPU供电看什么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修啊,桥有没有收到pwrok和apwrok。读取bios,drampwrok和procpwrgd。桥的时钟。
BIOS刷刷试试。 ...

刷过BIOS了   没有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了   没有波波

这个3脚是做啥用的     3.3V 的上啦没过来     我换了个电阻还是过不来  我就强制拉高了    芯片没有  短路

网友:
不能沉啊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开启信号没来哟

网友:
如果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了,不出电压不应该呀,除非电源芯片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