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恒温烙铁罢工了,要怎么修

楼主(2015-04-30):
刚刚还好好的,咋就拖不动锡了呢。温度调到400度,打开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慢慢闪烁,温度200度左右就上不去了,指示灯闪间隔很长,拔下手柄量5根线都通。

拔下手柄测A.B有12欧,C.D只有9欧,手柄尾部贴纸上有1323金字样。很早就想备个不锈钢发热芯,淘宝咨询过卖家,卖家说并不是1323金你就一定匹配。刀头到有备货就是不知道怎么拿下来啊,不清楚1与2怎么分离。

焊台买来有两年多了,究竟是那出问题了啊,要怎么修

可能发错板块了,也不知道怎么拆贴

网友:
直接换一台吧。那有什么心情去研究这个

网友:
换发热芯ok了

网友:
又不值钱还搞

网友:
其实铬铁还真没修过  最多换过略铁头

网友:
一般是络铁芯片了 换个就好的了

网友:
搞个进口白光FX951

网友:
白光好用么???感觉好小个

网友:
直接换手柄,,一个手柄好像才20-30块。。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烙铁都能修

网友:
一般是发热芯坏,要不就是电位器。

网友:
修电脑的人,修不到这个东西,还有脸活

网友:
量一量电位器

网友:
问题初步解决,百度后得知,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可控硅 比较器 还有发热芯,经高人指点,拆开手柄,一把镊子10秒就锁定是发热芯坏。可惜我昨天还拆开焊台研究,专门下载可控硅 比较器的PDF.

网友:
试换下发热芯

网友A:
换不锈钢芯的耐用,10元一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0.lJJeBL&id=22295211719&_u=210e0n61e4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不锈钢芯的耐用,10元一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0.lJJeBL&id=22295211719 ...

你发的网站发热芯参数刚好和我一样,就是形状有点差异。

我的没金属后盖,就是一绝缘套,买来不知道能否装的进去。

网友:
可以用代换法换一根发热芯试试

网友:
更换发热芯圆满解决问题,原来的芯电阻13 传感4左右,现在是芯电阻12 传感1.1。原来开关要转到250都档位才可熔焊丝,现在开关最小,能熔焊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