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数500G蓝盘WD5000AAKX-001CA0-003

楼主(2015-04-30):
西数500G蓝盘WD5000AAKX-001CA0-003有坏道我 用MDHH擦除后,就不认盘了,神马都不认‘接上这个坏盘,不能启动系统
求助

网友:
坐等大神路过

网友:
有人说,可以把坏道隔离开,你自己找找有这个帖子

网友:
下个WDR试下

网友:
问题是不认盘,bios里都不认,开机卡BIOS,卡系统,SM开机显示NONE什么来着

网友:
楼主你用MHDD擦除了什么?坏道根本没有办法擦除的

网友:
是不是。磁头擦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重新分下区试试。